这次多讨教关于sw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1-07-15):
1,sw装配体里面,有没有一键压缩全部的配合
2,sw装配体里面,高级配合中的轮廓配合,为什么点完取消选择后,然后退出轮廓配合,刚才所选配合的零件突然就被固定住了,移动不了
3,sw里面的撤销操作是不是都撤销的不彻底啊,我明明还有几步操作还没撤回,但是撤销按钮已经点不动了;而且撤销按钮有的操作撤销不了
4,sw打开一个零件的时候,把零件转来转去看几次,啥尺寸特征什么的都没动,就单纯的放大缩小看看,为啥每次这样保存的时候,还会提醒你文档已修改,是否保存
5,在用sw的时候,为什么每次会莫名的蹦出来swx.swj.这种文件呢
6,sw中近端锥孔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7,sw工程图或者零件草图标尺寸的时候,这个拐弯是怎么调出来的,具体怎么调的,这个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

网友A:
1,sw装配体里面,有没有一键压缩全部的配合
没有,但可以全选,压缩

2,sw装配体里面,高级配合中的轮廓配合,为什么点完取消选择后,然后退出轮廓配合,刚才所选配合的零件突然就被固定住了,移动不了
看图说话。

3,sw里面的撤销操作是不是都撤销的不彻底啊,我明明还有几步操作还没撤回,但是撤销按钮已经点不动了;而且撤销按钮有的操作撤销不了
软件机制问题,无解

4,sw打开一个零件的时候,把零件转来转去看几次,啥尺寸特征什么的都没动,就单纯的放大缩小看看,为啥每次这样保存的时候,还会提醒你文档已修改,是否保存
文档内容包括了“视角信息

5,在用sw的时候,为什么每次会莫名的蹦出来swx.swj.这种文件呢
临时文件,说明你有双击打开模型的习惯,修改快捷方式的起始位置到windows临时文件下,可以解决,具体方法自行某度吧

6,sw中近端锥孔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看自带帮助文件

7,sw工程图或者零件草图标尺寸的时候,这个拐弯是怎么调出来的,具体怎么调的,这个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
我猜你想说的功能是等距文字,你猜我猜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w装配体里面,有没有一键压缩全部的配合
没有,但可以全选,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w装配体里面,有没有一键压缩全部的配合
没有,但可以全选,压缩

这个是尺寸拐弯

网友(点评):
应该是标注转折线吧!

网友(点评):
自定义文字位置,选成水平样式

网友(点评):
这个不符合国标呀

网友:
撤销步数有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尺寸拐弯

网友:
装配体里面可以压缩全部的配合

网友:
1,sw装配体里面,有没有一键压缩全部的配合用shift全选配合关系,右键压缩
2,sw装配体里面,高级配合中的轮廓配合,为什么点完取消选择后,然后退出轮廓配合,刚才所选配合的零件突然就被固定住了,移动不了
可能是其他配合关系,限制了轮廓的配合
3,sw里面的撤销操作是不是都撤销的不彻底啊,我明明还有几步操作还没撤回,但是撤销按钮已经点不动了;而且撤销按钮有的操作撤销不了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有的时候缺失不可以撤销到底
4,sw打开一个零件的时候,把零件转来转去看几次,啥尺寸特征什么的都没动,就单纯的放大缩小看看,为啥每次这样保存的时候,还会提醒你文档已修改,是否保存
视角变了吧
5,在用sw的时候,为什么每次会莫名的蹦出来swx.swj.这种文件呢
阿巴阿巴
6,sw中近端锥孔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锥形孔
7,sw工程图或者零件草图标尺寸的时候,这个拐弯是怎么调出来的,具体怎么调的,这个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
阿巴阿巴

网友:
你觉得可以撤消到底,那是你自以为是,不要你觉得,是软件在觉得。

网友:
第6点,近端锥孔就是孔口倒角

网友:
2楼的回答非常棒!

网友:
不上图,一大堆别人很难理解的文字
再说一遍:上图,录像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