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如何放进管道里面并且固定

楼主(2021-07-16):
如何将一块电路板放进一个直径50mm的管道里面呢,电路板能插进去,不能平着放进去

网友:
电路板多大?管道多长?位置有多深?

网友A:
打胶固定

网友:
胶粘固定

网友:
硅胶封住,,,,,,

网友B:
电路板插进去,用胶封住固定就好了。

网友:
放进去的目的是啥?

网友:
这种很常见,壳体是型材,型材里有导轨槽,PCBA插入。有些灯饰就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胶封吧,也有卡位的

网友D:
电路板都是电木的,没办法折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胶封吧,也有卡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插进去,用胶封住固定就好了。

网友(2021-08-26):
尺寸、要求都没有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都是电木的,没办法折弯啊

聚酰亚胺材质的pcb电路就是柔性的,可以卷起来,电木pcb现在全线淘汰了,硬板现在多数是FR-4环氧树脂板,剩下的少量的都是铝基板、铜基板、陶瓷基板、罗杰斯高频材料基板这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