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1、阴影错位了;2、出现一个虚线框

楼主(2021-07-16):
各位,早!请问在装配体中:1、阴影错位了;2、出现一个虚线框。(如图红外所示部分)

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1、阴影错位了;
零件最下方没有放置在solidworks的【地板】上,重新设置【地板】参数即可

2、出现一个虚线框。

取景框,可以自行修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阴影错位了;
零件最下方没有放置在solidworks的【地板】上,重新设置【地板】参数即可

能否给个图示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阴影错位了;
零件最下方没有放置在solidworks的【地板】上,重新设置【地板】参数即可

找了好久,未找到您说的那些设置,请问能否给个图示指导,谢谢

网友:
1、

2、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