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方看到这样的图纸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21-07-16):
加工方是如何处理来保证加工的准确度和精度?

楼主:
直接上激光切割下料

网友A:
加工方CNC直接编程一步搞定 CNC精度它只要进刀不要太快绝对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这有什么可看的,发三维 ,龙门铣,精度什么的自然而然就有了,

网友:
正常的铣床保证这种精度都是轻而易举,
标公差的意思是让你注意下,别划线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方CNC直接编程一步搞定 CNC精度它只要进刀不要太快绝对满足你的要求

CNC会不会成本太高了,这个件很大

网友(点评):
不CNC反而成本高,,这么大个板,人工去打孔,划线?想想就累,工时贼高。CNC扎点,然后再打孔

网友:
看到方孔,直接激光了。

网友(点评):
发1:1CAD直接就出来了

网友:
看精度要求不高,激光下料、切方孔,数控打孔。

网友:
让你直接发个1:1的CAD,看都不看的,复杂模型直接发三维

网友:
直接上激光切割下料,关键是板厚多少

网友:
以前在富士康做CNC好多这样的工件 做多了就好了

网友:
不标公差的话精度只能看缘分了,哈哈

网友:
方孔不可以是圆角吗?通的可以激光,反面不通的还不是要打铜公

网友:
找加工方直接要CAD
图纸即可

网友:
接上个问题,如何来检测精度的?

网友:
这么复杂的,需要数模导到CNC里面加工了

网友:
图纸不简捷,加工人员易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会不会成本太高了,这个件很大

大件还要考虑成本?这种不是底板就是顶板 一台设备就一个部件 CNC工时也就一天左右,其他又废工时加工精度又低,至于成本不是工艺该考虑的事情吗。

网友:
直接激光切割下料

网友:
至少要给个尺寸公差要求,未注是不是在图框里了

网友:
cnc三维图直接出加工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上激光切割下料

赞成楼上所说,这种板子最好激光割,出图太浪费时间

网友:
激光割的精度应该满足要求

网友:
这个精度要求还好吧……而且加工工艺也不是特别费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会不会成本太高了,这个件很大

里面有几个销孔 还有台阶,数控铣也很合适啊,一次成型

网友:
看你工件的厚度,如果不厚选择激光割,厚的话选择CNC加工

网友:
这个是小车底盘吧

网友(2021-09-23):
直接发图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