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GBT1804的线性尺寸的定义

楼主(2021-07-16):
GBT1804中线性尺寸定义为:线性尺寸(例如外尺寸、内尺寸、阶梯尺寸、直径、半径、距离、倒圆半径、倒角高度)

按照这个定义,不管是孔类还是轴类未注尺寸都是±X.XX;
那么公称尺寸相同的未注公差的孔类和轴类是不是就不是间隙配合了呢?

网友:
这个只是对未注尺寸的一个约定,孔轴这种配合尺寸你要自己定义。

网友:
需要配合的孔轴直接未注公差?怎么敢的啊

相亲的时候肯定要先问房、车、存款啊,哪有啥也不问就先办证的?

网友:
还有不标公差的配合吗

网友:
有孔轴配合的地方需要按照工艺要求重新设定公差的,自由公差只是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

网友:
需要配合的尺寸你难道不给公差么。非配合孔轴你还做成一样的尺寸呀?

楼主:
本帖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
好的,氛围很好,大家都踊跃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