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比计算,减速器怎么算

楼主(2021-07-16):
惯量比一般是Jz(负载)/Jm(电机)*i2,减速器的转动惯量Jg,一般计算都忽略减速器的转动惯量,
减速器的转动惯量,放在那端,负载端还是电机端,成不成减速比的平方

网友:
是这样子的,就好比你看松下电机的选型手册,他要求的是伺服电机的惯量可以超过10倍,就是负载的惯量可以比电机本身的大

网友:
你要是外购的减速器直接问厂家,这东西你算出来是理论的,实际效果并不一定像你算那样。

网友:
这个就往大了算,几倍的去乘,准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