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 热处理消磁 疑惑

楼主(2021-07-16):
知道304 303 不锈钢是正常情况无磁的,在我们冷加工后,会有磁性,通过我们的热处理可以消磁。他也是3系不锈钢  。如果是四系不锈钢 440,冷加工后有磁型,那是不是也可以用热处理消磁。不锈钢热处理后是永久消磁么 , 这热处理消磁规则是运用在不锈钢还是部分。

网友:
理论上,铁磁加热都可以消磁

网友:
消磁后时间长了依然有磁性

网友:
问题是怎样定义无磁的?

网友:
3系奥氏体不锈钢无磁(实际是不导磁)的原因是奥氏体本身的晶体结构造成的,而奥氏体不锈钢冷加工后,会有形变马氏体生成,这样就会呈现出磁性,热处理(加热1050,然后急冷既固溶处理)将马氏体转化成奥氏体,就可以消除磁性了。
4系的不锈钢是铁素体如405(0Cr13)或者430(1Cr17),所以都具有磁性

网友:
摩擦多了,也会有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