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UMA 交换工作台M60指令故障

楼主(2021-07-16):
OKUMA卧加 OSP-P300系统,执行M60代码,Z向不自动回参考点,B轴也不归零,托架就升起准备交换。请问大神们,这这么解??

网友:
估计某个传感器故障导致,查看梯形图可以找到的

网友:
多半是传感器方面的故障了!!

楼主: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