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每次丢1-2个脉冲正常吗?

楼主(2021-07-16):
施耐德伺服驱动一个旋转机构,每次到位后会丢失1-2个脉冲,会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首先伺服电机丢失脉冲信号肯定是不正常的,要看脉冲输出是怎么输出的,如果是程序编写,要检查程序是否写的有问题;其次要检查脉冲线,是否有双绞。然后在查下设备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源

网友:
丢脉冲不正常,哪怕是半个

网友B:
是不是干扰导致的丢脉冲?查一查干扰源

网友:
那一个脉冲是不是分辨率过细,跟传动比例无法算出实数造成的。这一个脉冲丢失你是怎样发现的。

网友C:
是不是外部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干扰导致的丢脉冲?查一查干扰源

嗯嗯 感觉像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伺服电机丢失脉冲信号肯定是不正常的,要看脉冲输出是怎么输出的,如果是程序编写,要检查程序是否写的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外部有干扰!

谢谢提醒,明天再去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