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成分

楼主(2021-07-17):
请教ZGMn13Mo材料化学成分各是多少?网上查不到。。。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写法,这是找到最接近的

网友:
看看是国标还是外标,找相对标号的成分最好。或者找找相应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写法,这是找到最接近的

谢谢了

网友B:
高锰钢里有啊

网友C:
C:\Users\RZ-GC02\Desktop\11.jpg
C:\Users\RZ-GC02\Desktop\22.JPG
ZG后面的数字表示名义万分含碳量,当平均含碳量高于1%的铸钢,不标注含碳量,当平均含碳量小于0.1%的铸钢,含碳量标注为0

网友:
这个平台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到许多东西,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锰钢里有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ZG后面的数字表示名义万分含碳量,当平均含碳量高于1%的铸钢,不标注含碳量,当平均含碳量小于0.1% ...

网友:
有事找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