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7 夹的紧吗

楼主(2021-07-17):
如图见这种夹具,气缸推拉通过齿轮传动带动2根轴反向运动,
齿轮传动能保证D的值连续吗? 就是说比如D=30mm 40mm,这个传动能做到吗?

网友:
和这种夹爪结构类似。D值的连续没看懂什么意思。如果这个结构加工下来太贵,不如买标准的夹爪用。

网友:
齿轮传动确实是连续的。

网友:
汽车就是齿轮传动的,跑起来挺“连续”的

网友:
齿轮“重合度”了解下

网友:
结构不错。气缸行程可调

网友:
把气缸移 齿轮正上方 尽量平衡一点

这个需要加持力多大,还有 多少会有间隙 V槽加优力胶吸收不平衡

网友:
连续的。
结构挺新颖的。
夹爪的轴向负载应该不大,否则会扭动。

网友:
这个40的气缸带两个抓手,力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不建议用该结构。2个齿条所在的杆的安装孔位于同一个零件上,加工完即不可调,齿轮齿条间隙无法调节,尺寸齿条之间会有间隙,齿轮正反转会有空行程且随着时间越久,磨损越大,空行程越大,齿轮寿命下降。且大侠想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气缸实现夹爪的两侧同时、同距离、反向运动,用对称连杆就可以实现。中间是轴承,上下两个平行杆上装凸轮随动器,凸轮随动器的限位槽一侧做成活的,一两年后有磨损了可以直接进给螺纹,保证空行程很小,基本为零。另外,如果夹爪上加垫片不影响夹紧的话可以加装一层报的聚氨酯,可增加摩擦力,同时有一定弹性,抵消尺寸误差。个人粗陋的建议,大侠莫见笑。图画的有错误,2个夹爪位于不同的杆上,就不改了。

网友:
刚刚辛辛苦苦打字半天被系统吃了,不再多说了,大侠可参考一下这个机构,中间轴承,上下凸轮随动器,凸轮随动器的一侧限位边可调,磨损后可螺纹进给,减少空行程。大侠的2个齿条所在轴的安装孔位于同一个零件上,一旦加工完是否还可调,即齿轮齿条间隙是否可调,如不可调时间一久,一磨损,空行程加大,齿轮寿命下降严重。另外,如果夹爪表面能装一层聚氨酯更好,可增大摩擦力,抵消尺寸误差,前提是不影响抓取,个人粗见,大侠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