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隐藏,看看有人要知道的

楼主(2021-07-17):
sw装配体,零件打开都是存在的,但是在装配确实不显示。  排除并没有剖切,感兴趣的可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B

哪有这么简单,刷新 就好了

网友:
这种稀奇的事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有更奇怪的都遇到了

网友:
换了新显卡之后,再也没遇到过奇奇怪怪的事情

网友:
装配体太大,电脑运行慢或者路径会不会有变化,电脑打开文件时找不到文件。

网友:
总有些问题,是你自身的原因,却总是怪软件。或许确实是软件做得不够智能。

网友:
原来就是隐藏的?

网友:
装配体里删除所有外观试试

网友:
显示的数模有问题吧,刷新了再试试看!

网友:
设置隐藏显示不一样,大装配体里显示,小装配体里隐藏。

网友:
你说的不知道是不是我遇到的情况,我是打开后显示正常,但是什么也看不到,此时我点新建零件按钮新建一个零件,就出来了,然后把新建的零件删除,OK

网友(2021-09-08):
对于初学者,有什么推荐吗?有教材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