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9按压夹具

楼主(2021-07-17):
如图
按压旋钮,下降,压住工件; 不知道
1.弹簧的位置不合适吧 下压旋钮,弹簧反而伸长,不合适吧
2.图中的滚珠衬套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是个压缩弹簧好吧,1上下动,2不动

网友:
弹簧是拉簧可以。

网友:
这个是实现手动压紧,自动旋转打开的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