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性连抽器的选用问题

楼主(2021-07-17):
各位机械设计的大神,问一下,现在弹性连轴器大概有三种,梅花联轴器、单/双膜片联轴器、弹簧联轴器。
请问这三种连抽器分别在什么情况下选用,选用的依据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有哪些禁忌,非常感谢!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第7篇——第2章

网友:
给哪类设备配联轴器?什么载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第7篇——第2章

有你的

网友:
请叫我“雷phone”

网友:
雷军找你

网友:
可以的,去钻研一下设计手册里面的知识点

网友:
看看淘宝上的联轴器,我记得我以前都是用尼龙材质做的联轴器,又便宜又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