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请教下图纸标注的问题

楼主(2021-07-18):
有许多V型结构的图纸在工程图中都会画一个虚拟圆,然后标注这两个虚拟圆的外部尺寸(大概是外切圆直径),这个虚拟圆有些是这个V型结构所装夹工件的外圆,有些又不是,不清楚这种标注方法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有没有大佬能给小白讲解一下的,感谢!

网友:
安装空间或测量尺寸

网友(点评):
这种虚拟的位置,要怎么测量呀

网友(点评):
干过花键吗?花键用的是量棒。这种环形的可以用弧形量棒或特制的量棒检测

网友(点评):
学习了,回头看看量棒是个啥,看不懂就凉拌了吧

网友(点评):
花键或齿轮也有用钢球测的。

网友:
要表达的就是你圈出来的右边那个尺寸。

网友:
圆圈就是标准钢珠,v型位置放上钢珠便于检查尺寸

网友:
主要用于检测。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可以,学习了,图纸表达方式不能太拘束啊

网友:
这2个圆圈指测量棒,数值是理论值。

楼主:
所以这是一个测及到测量方法的知识点了。。。得补补

网友:
可以,学习了,图纸表达方式不能太拘束啊) i4 k1 f! I; b8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