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4通阀当2位3通阀或2位2通阀用

楼主(2021-07-18):
已知parker换向阀的安装面如上图所示。

测绘一个液压集成块,其安装换向阀的表面孔道如上图所示。是否可以判断在此处,为了实现2位4通阀当2位3通阀用,封堵了A口,而不是封堵的B口?当2位3通阀用时,是否封堵A口和B口都可以?

还是这个集成块,在另一处使用了2位4通阀当2位2通阀使用,是否可以判断,此处封堵的是B、T口,保留的是A、P口?

网友A:
建议你先画出2位4通阀的原理图,然后,按照2位3通阀或2位2通阀,做实验去测试进气口和出气口。不做试验,谁也不敢说,除非有说明书或者图纸对照实物去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画出2位4通阀的原理图,然后,按照2位3通阀或2位2通阀,做实验去测试进气口和出气口。不做试验,谁 ...

谢谢您的回答!

由于是测绘,所以目前手头没有标准的原理图,只有一个参考的原理图。通过推断的方法,如上图所示,知道了P口和T口的位置如图所示。并且还知道了所采用的换向阀是parker的换向阀。根据Parker换向阀的样本,结合上图中PT的位置,应该可以推断出封堵的是A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做试验能推断出来,我们一般对于没有标识的阀门也是自己测试。

网友:
功能都不一样,何以说可以通用?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用是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
用吧,没什么大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