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新手请教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21-07-18):
起鼓机上的一个垫片,中间部分鼓起来了,施加外力可压下去,但一旦撤销外力就又鼓起来,请问用什么办法解决?
谢谢!!

之所以鼓起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垫片稍大导致的,也因此这个垫片也不容易取下来。

网友A:
垫片切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切小点

怎么切?用什么切?

网友:
要么垫片选择不对,要么安装垫片的圆孔尺寸不对。

网友:
要么你用的就是防松垫片,中间鼓起的那种。

网友B:
垫片被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片被碾大了?

不是碾大了,我估计是被两边挤压导致的。

网友:
你所表达的意思,我没有太明白
有这种垫片,好像叫:波纹垫片
还有一种中间鼓起的垫片,你找卖模具备件的店,一般都有。

网友:
垫片中间的孔太大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压紧力不够,压下去又会反弹上来!

网友:
还是先弄清楚垫片鼓起来的原因,再去处理垫片鼓起来的事儿吧。否则要么治标不治本,要么早晚还是要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