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片冲压的切刀如何改进?

楼主(2021-07-18):
冲制熔片时,有些厚度比较大的熔片(比如0.3mm就比较厚),冲下去之后冲压刀会拉坏掉。
切刀是用一个气压机控制着一个螺栓状的东西拉起来、冲下去,具体如图。
请问一下,像这种状况,该如何进行改进?

楼主:
是不是切刀(白色区域)和螺栓接触部位设计不当导致的应力,使得这块区域成了最薄弱的环节?

网友A:
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尖角,做模具凹模这块是不增有尖角的,需要全部改为R角!

网友:
切刀可能就要锋利的,不允许倒园的

网友B:
这模具前后分层的?看起来挺奇怪,正常冲切的模具不是上下模,下模整体料做线切割刀口么?现在这个是个什么设计意图啊。还有一个上下模具间隙是按料厚来定的,0.1厚度料的模具冲0.3的料确实会拉伤,0.3的模具冲0.1会飞边严重,我知道的就这么点,对不对自己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尖角,做模具凹模这块是不增有尖角的,需要全部改为R角!

好的,谢谢远祥,我也觉得刀具这块上应该改一下,至少得要有些r角,否则比较容易应力断裂。
那除了r角的设计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改进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模具前后分层的?看起来挺奇怪,正常冲切的模具不是上下模,下模整体料做线切割刀口么?现在这个是个什么 ...

嗯嗯,其实这只是一个刀具(算不上模具),所以看起来有点和大家理解的不一样,呵呵。

楼主:
一般像这种刀具(切0.3mm的银带或铜带),用什么材料比较好一点?
硬度上需要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