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错设计概论探讨

楼主(2021-07-18):
最近在和同事讨论编辑焊接工装销售给客户的表单,谈论到了工装上面对于产品的防呆、防错问题;同事坚持认为防呆就是漏装产品,防错就是错放产品;但这两者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工装上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产品漏装和错装的问题,而且问题点很多;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呢?主要是人为错误的比例高!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错误的原因中,人占了绝大部分(77.8%),其次为作业方法和设备原因。

而差错会导致产品缺陷,缺陷多了会导致企业破产,甚至倒闭!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防错的原因~

那我们需要对防错进行定义,查资料是这样描述的;
防错的关键是预防,这个需要:正确的流程和分析方法

现实生产中防错也无法一步成功,需要持续改善!而且生产工作现场做防错已经是亡羊补牢,很差的现象!所有防错工作应该在产品设计阶段、工艺设计阶段和工装设计阶段!

防错案例:
最后分析一下个人心得:
先知先觉~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设计阶段,多几分钟的数模检查也许会给现场少几个小时的弥补;
后知后觉~发现问题需及时解决,尽量不影响生产计划;
不知不觉~如果不能及时弥补和对应,只会让问题越来越糟;

网友A:
记得上大学时期,讲机制工艺的教授说了一句话:你们多点或者少点几下鼠标的事,车间师傅可能要多费半天或者几天功夫。意思是,设计时就要考虑加工和制造的工艺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大学时期,讲机制工艺的教授说了一句话:你们多点或者少点几下鼠标的事,车间师傅可能要多费半天或者 ...

同一门机制,同一批教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大学时期,讲机制工艺的教授说了一句话:你们多点或者少点几下鼠标的事,车间师傅可能要多费半天或者 ...

是的,不考虑生产工艺的设计都是扯淡。特别你有在一线实习的经验,感受会特别明显

网友C: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大学时期,讲机制工艺的教授说了一句话:你们多点或者少点几下鼠标的事,车间师傅可能要多费半天或者 ...

如今的年轻人,大学老师的话能记住多少不知道,有没有在车间长期的实习不知道,被工人骂过多少次不知道,只知道有好多发展到了与工人势不两立的地步。

网友(点评):
对我就是,不过不一定都是设计的错,工人就不会错,他们有时不一样图方便,不按照标准操作执行,反而说设计迂腐,浪费他们时间精力,任何事都不会是一定的,多角度看,别为了政治正确就突出设计的轻松,车间的劳累

网友:
总结的很细致。

网友D:
码这么多字,我却没兴趣看。。。。是心态问题,我的问题,但我也不想改,也没打算改。

网友E:
学习了,我工作就时常经常出错,看错,写错,没检查,没重复间隔检查,没实验,没进行反馈,
有时候害怕,只能求助同时,帮助看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大学时期,讲机制工艺的教授说了一句话:你们多点或者少点几下鼠标的事,车间师傅可能要多费半天或者 ...

确实如此,特别是某个零件几十件的情况下,错一个孔,现场就需要花几天时间去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考虑生产工艺的设计都是扯淡。特别你有在一线实习的经验,感受会特别明显

所以说,工艺上行不通,就做不出来,你设计的再合理,实现不了,变不成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十分感谢。

客气了,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码这么多字,我却没兴趣看。。。。是心态问题,我的问题,但我也不想改,也没打算改。

也是可以的,当楼主干到老总的位置,就能有这个底气;谁提问题就怒谁,也不会担心被谁打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我工作就时常经常出错,看错,写错,没检查,没重复间隔检查,没实验,没进行反馈,
有时候害怕, ...

前期工作如果有拿不住的地方,也可以请教老师傅,或者领导评审设计方案,有好的建议就改之

网友:
请问一下行动迟缓导致的错误具体有哪些啊?可以举例一下吗?这个我不太能理解

网友F:
好。真好。谢谢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真好。谢谢分享。点赞支持

行动迟缓是什么工况下的,这个多半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

网友:
资料总结的特别细致

网友:
楼主写得很细,其中有些概念有不同的看法,讨论一下。
防呆和防错是有明确区别的,针对错误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对象不同,投入成本也不一样,而不是楼主说的没有实际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防呆是指本工序就无法完成,就是错不了。楼主举例的电路板和盒子安装就是典型防呆。
防错是指本工序是存在一定错误的概率的,能正常完成,但可以通过后面工序和检测100%发现。
防呆一般是通过设计来完成的。比如4个安装孔,设计为不对称分布,在安装时是不可能装上的。多数是零部件发生变化。产生的费用是设计变更,比如改模,改工装。及后续的零部件同以前生产的产品无法通用,售后维修造成一定的麻烦。当然设计时就考虑是很优秀的工程师。
防错一般是本工序完成以后,后工序无法完成了,或无法通过检测设备来发现的。不会对零部件本身进行更改,费用是返工费和检测工序及设备费用。针对具体的错误,综合性考虑成本及后续影响,再决定是使用防呆还是防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期工作如果有拿不住的地方,也可以请教老师傅,或者领导评审设计方案,有好的建议就改之

偷懒的老师傅,业余的领导会让你明白,他们的好建议对你绝不是什么好建议

网友: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2-03-24):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