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工作遇到的问题简化成一道题,大家帮我算算

楼主(2021-07-19):
求解23段的挠度表达式,左侧是两个深沟球轴承,右侧是负载

楼主:
其实我想要的是角度的表达式

网友(点评):
你是完全不懂呀,我推导过程都在上面了角度表达式不是带入就可得 你不如直接问我你想得到什么结论算了 角度公式就是绕度公式的积分 也就是第三行的公式带入 这样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要的是角度的表达式

谢谢啦,你在帮我看下这个贴一对深沟球轴承悬臂支撑的情况下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怎末反直觉

网友:
原来问题在这!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计算公式。

网友:
设计手册里面有的,需要先分析出受力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