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的问题

楼主(2021-07-19):
丝杆固定端一般要不要弄个扁位 卡扳手?

网友A:
要不然紧固螺母怎么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紧固螺母怎么拧紧?

用手扶着丝杆,不用太大的力,应该是可以锁紧的

网友:
需要弄的,要不然咋拧紧螺母?另外这一块就算不铣扳手位置,这一块的行程也用不上,因为丝杆两端还要装防撞环(聚氨酯的)。。。

网友:
要整扁位。或者直径大的可以开孔,插个螺丝刀进去也可以用。

网友:
扁滴,ok;手滴,不ok。

网友:
丝姆活动范围整扁位???,左端面来个螺纹孔加个垫片,还能防止丝姆移出

网友:
有条件做一个方便些。

网友:
市场上买一条看看

网友:
需要在那个位置打扳手,最好设计和扁方或者六方。

网友:
肯定是需要的,只有这种才便于设备的装拆!

网友:
去MISUMI网站上下个他们的3D图纸,看看他们有没有

网友:
需要的,需要在丝杠上面割扳手位。或者在丝杠端头里面掏一内六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