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标准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1-07-19):
各位前辈,请问下这个标准件叫什么名字呢?  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挺像的,角码

网友:
我还看见方钢和型材了呢

网友A:
反驳楼上,都说了是标准件,肯定是内六角螺钉和垫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驳楼上,都说了是标准件,肯定是内六角螺钉和垫圈啊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弹簧垫圈、镀锌大平垫圈

网友:
我用手机扫一扫,手机说它头脑一片空白……

网友B:
标准41码解放鞋。。。。。。

网友:
那个标准?

网友:
非标定制的固定支架吧

网友:
是通用件还是标准件?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B:
标准41码解放鞋。。。。。。

大哥,我在上班呢,你搞这一出我控制不住啊

网友(2022-05-19):
不知道,没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