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光面罩实现主动变光的问题

楼主(2021-07-19):
13:41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这个想法已放弃,可能不靠谱。
变光面罩,电焊用的。
就是液晶变光玻璃,和一个光线传感器。
电弧弧光产生后,光线传感器检测到液晶玻璃就变光。

缺点是被动变光,在产生弧光后才变光,由于灵敏度问题,用起来不不舒适。

改进方法,在焊把集成一个传感器,比如压力传感器,当工人准备要按压气保焊,氩弧焊手把时,
检测到压力,就接通手把上的比如激光光源。面罩采用激光接收检测传感器。
这样实现主动变光。

懂电子的可以试一试,

在焊工准备焊接时,首先触发激光光源,在触发焊接电路源,在没产生弧光之前就实现了触发液晶玻璃变光,并且在此基础上,可以增加更多功能。

楼主:
采用激光光源的原因是,红外线可能会被焊缝温度干扰,紫外线也不合适,白光干扰焊工。不过似乎也对眼睛不好,还要具体研究啊。

网友:
很好的想法。

网友(点评):
工作中总结的一些想法,关于焊帽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网友A:
买个贵点的可以完美解决灵敏度的问题,而且,变光面板其实是可以根据施焊工况选装不同的面板的。。好的焊接面罩其实很香的。。

网友(点评):
3m很贵的,通过此方法,有可能降低成本,提高稳定性。

网友:
既然可以开关控制发射激光,再等传感器反应,再液晶反应,不如直接开关控制液晶,简单可靠

网友(点评):
我计算过,按压手把焊的速度,焊丝到焊件的时间,压力传感器触发的是电子电路(电压触发),总得来说可以提前数毫秒,而目前焊接面罩宣传的反应时间是一毫秒,提前数毫秒,即可改善一些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人为的方法,还可以故意延迟数毫秒,焊丝的时间,这样也不影响焊接的前提下,更加的提高变光稳定性。 传感器和汽车速度一样,追求那几毫秒,就要付出很大成本,这样减少成本,又实现了比高成本更好的体验。

网友:
这个有现成的设备,很好用,光敏感应的。焊把安控制器,说说就行了,实际中不行,你自己去焊接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也许是不行,自己一个想法吧,不过我从事焊接也好多年了

网友(点评):
看了自己回答,容易产生误解,层主别想多啊,我没有争论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贵点的可以完美解决灵敏度的问题,而且,变光面板其实是可以根据施焊工况选装不同的面板的。。好的焊接 ...

3M其实也不贵。。也就几百块钱一个。。我的已经用了快7年了。。

网友(点评):
好吧,我放弃这个想法了。

网友(点评):
国产艾森什么的也挺好用的。。前段时间刚送的试用面罩给我们

网友:
焊把上加个感应开关,与焊帽蓝牙传输。起弧前,开关自动给信号,焊帽变色

网友(点评):
蓝牙没有光电直接,不过根据网友建议有线连接,后认为可以通过人体导电,或者用导线连接到手指绝缘套,这样省去了焊把光源。目前在考虑是否能代替或省略压力传感器,比如手指触摸焊把就导电来控制。不过安全可靠...

网友(点评):
安全可靠性还未知。

网友:
我想的是焊条或钨极接触工件起弧前,电流或电压必然会有个变化过程,也许只有0.几秒,甚至更小,就利用这个变化来做文章,不用人为控制

网友:
氩弧焊应该是先送气后起弧,送气电磁阀的供电线路并联遥控发射器,面罩由遥控接收器负责触发变色。这样改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这个是镜片有反光的情况吧。。

网友(2022-01-07):
我也有这个想法, 直接用433射频遥控的控制板就可以了, 还便宜, 不过还是得保留原来的控制电路, 用来调节亮度和延迟。
只是把传感器换成遥控接收器,

网友(2022-03-02):
楼主也干焊接。
按开关的同时眨一下眼睛。
人类在做一个精神比较紧张的动作的时候,眨眼是本能反应。稍加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