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计算 疑惑求解

楼主(2021-07-19):
两个都是键的计算 ,可是为什么算出来不一样 ,楼主已晕

网友:
左边的计算公式是针对A型即圆头键,所以表中的工作长度是L-b,右边那个图很明显吧B型键(方头),工作长度是L。

网友:
先学 理论力学 再学材料力学

键 强度计算 1:扭力转换剪应力
                  2:挤压应力

网友:
做选型计算要先把设计条件找准确,条件不同,结果当然不同了。

网友:
平键我们都是往大了得选,也不会去详细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