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圆弧槽口太短没法标注中心线?

楼主(2021-07-19):
如下图,红色箭头处的圆弧槽口很短,所以标注中心线的时候中心跑到右边去了,完全离谱。

如果把槽口该的长一点,就可以正常标注了。

这个槽口不可以加长,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手动草图中心线命令连接两个圆心

网友B:
可以先拉长正常标注,再改短,二维图的标注能保留

网友:
你自己看清楚了,跑出来的线是谁的线

网友:
用局部放大视图。然后再标注。

网友C:
做一个放大的局部视图去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拉长正常标注,再改短,二维图的标注能保留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原来间距10,改为15就能标注,
然后改回到10,到工程图一看,标注又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草图中心线命令连接两个圆心

目前用的就是标了两个圆的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放大的局部视图去表达。

最开始就是局部放大图标注,发现不行,后来发现原图上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原来间距10,改为15就能标注,
然后改回到10,到工程图一看,标注又没了!!!

真没遇到过这么奇怪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遇到过这么奇怪的事

难道是因为我用的是祖国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就是局部放大图标注,发现不行,后来发现原图上也不行。

是标注文字和局部图比例不协调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图形估计没有封闭起来,线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