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件的BOM为什么是2行

楼主(2021-07-19):
请教各位大佬,为啥这个零件的材料明细表会变成像组件一样的啊。怎么删除下面那个1.1项

网友:
找图纸模板,看看BOM模板是如何设置?

网友:
明细表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分支的,还是你设置问题。
看病不带病人是不行的,上传文件吧

楼主:
麻烦大佬帮忙看下是啥问题

网友:
二级部件的问题吧

网友:
你在装配模块下打开了零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