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的国标尺寸(GBT 1095-2003)

楼主(2021-07-19):
平键的尺寸标准,平时都在一直查标准,现在把图片贴出来,供大家查看!

网友A:
曾经一个负责外协的,指责研发的同事:“你这键槽公差给的有问题,第四位小数怎么测量?”研发的同事说:“我是按手册上的国标给的公差,没问题,用最精密的测量仪器测量不就行了。”
当时我对这同事心里还有一丝不屑,但我在旁边偷偷翻了翻手册才发现,毂上3个宽的键槽公差还真是4位小数。
弱弱地请教各位社友,一,标注时你们也是3+-0.0125吗?二,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一个负责外协的,指责研发的同事:“你这键槽公差给的有问题,第四位小数怎么测量?”研发的同事说:“ ...

按国标走至少不背锅。

网友:
可以做一些变通的,只要在配合安装方面没有问题,没必要这么教条主义的。

网友:
测量的时候你按前两位就行了,只要不超差就可以了

网友:
图纸给的是极限偏差,理论上不超过这个极限,有无数个值,都满足要求;加工和测量可以取中间某个范围的值,保留两位小数点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一个负责外协的,指责研发的同事:“你这键槽公差给的有问题,第四位小数怎么测量?”研发的同事说:“ ...

我键槽是按照国标来标,结果组装人员偏要我放很大的间隙,好方便他装,轴承也是这样,不好装就叫我们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