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管接头制造企业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半成品件供客户选择

楼主(2021-07-19):
        现在的管接头标准繁多,根本没法统一。NPT螺纹还比较简单,有些公制的管螺纹实在太过复杂,M20,21,22,23,24,25,26,27,28,29,30毫米,就这相同直径下还要分粗中细等很多个牙距,就拿21毫米来说它下面就有X0.75,X1 ,X1.25,X1.5,X1.75,X2.0,X2.5毫米的7种牙距,并且螺纹的直径测量非常头痛,几乎是找不到实际尺寸与标定尺寸相差几丝的,都是比标称值要偏小0.1-0.5毫米那么夸张,真的是非常的繁琐稀碎难以归类。所以翻遍万能的淘宝上问过无数管接头供应商,就是在一个制式下的管接头它们都很难提供齐全,更别说是跨制式标准的混乱的接头了。冷门的螺纹接头批量定制成本倒是不贵,但是如果是小批量的定制那是贵上天了,而且交货周期品质都不好控制,特别是很多是现场抢修的,对时效要求很高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做管接头的厂家可以提供半成品供客户选择,毕竟螺纹一旦加工完成了就无法扩大,当然把改小一点点也很困难,螺纹改小很细微的规格也会造成丝扣完整而无法承受拉力和密封。而让小客户自己锻打一个空心的三通四通毛坯实在是委屈它了,所以管件供应商可以像切削刀具一样提供半成品供客户自行选择。到时候客户可以选择自己加工是比较方便快捷的。
         今天我到嘉定五金城里区配了,其实我要配的是新能源汽车上的空压机管路接头,但是国内卖空压机与气动工具的几个店都是找不到我要的接头。
实在没办法,找了一家扣压高压油管的商店,特意告诉店家需要配一个近似NPT 4分的三通,店家小哥一看工作年限蛮久了,他一看我的配件找出一个标准NPT 4分三通,我说不对的,保证拧不进区,他试了一下确实拧不进去,比四分小一点,其实这是一个19毫米公制螺纹的3通,但是用游标卡尺测量它的实际尺寸接近18.5。后来小哥说了你这个三通接头直接是买不到的,只能用四个组件组合才能得到相应的通路。得,就按小哥的意思办了,他跑到二楼翻箱倒柜几分钟配了个4个组件组合的三通给我。花了26元。实际这个单独的钢制三通如果是单一组件不会超过8元钱甚至不到5元。我拿好组件开车就走了,但是坐在空调车上冷静一看,越看越不对劲,发现左右两侧的接头不大一样,然后仔细比对,发现有一侧螺纹偏大,是个四分的螺纹,另一侧正确。所以立刻回头找到小哥,小哥连忙上他搞错了,这回倒是不需要上楼,小伙走出柜台来到边上没几秒钟翻出一个接头,特意试了一下这回正好拧对了。总之,我发现中国机械人对管螺纹的标准还是很片面的,很多跟帖的人认识都是相对片面的。管螺纹标准比紧固件要复杂,而且是越来越复杂的。很多新兴行业,比如新能源车用的空压机管螺纹可能都与市面上常用的空压机完全不同。它是可以选取新的管接头的,接头带公母喇叭口,不需要螺纹胶,生料带等在螺纹上做密封处理。而各家生产厂家又想推立自己的接口标准,所以很多管螺纹就是直径一样也要让它螺距不一样。这就像苹果手机充电线不想跟安卓的统一,欧盟即使强制要求苹果也难以臣服。

  总结一下,螺纹的尺寸本身是很难确定。即使普通紧固连接用螺纹亦如此,就是一些昂贵的传动螺纹的尺寸也是不精确的,比如标注10毫米梯形丝杠的超精密磨制成的螺纹,它的外径可能还不到9.5毫米。而事实上管螺纹就更难达到精确,很多管螺纹有一定斜度,外螺纹都很难测量精确,内螺纹难上加难了。       关于铜接头和不锈钢接头,我介意少生产铜合金接头,铜合金接头韧性与不锈钢比起来太次太次了。如果要保证强韧性势必要很厚的材料,那样的铜件要么外形巨大,要么管路芯截面积会很小影响通量。今天下午我就把前几天在嘉定五金城买的一套2分四通黄铜接头给拆下了,因为我很担心黄铜接头强度不够。还真的如我所料,黄铜接头我是用乐泰567白色乳胶状密封胶安装了3天后拆下来的,就在拧松两圈后十字四通突然断裂了。我检查了断口发现断茬处存在两个暗伤。而这个2分的四通根本没有厂家会每件做探伤检测的。幸好我的空压机是7-10Bar的,如果是32-40Bar甚至更高压力的话估计早就弹崩了。

网友A:
接头是要做表面处理的,半成品的表面处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是要做表面处理的,半成品的表面处理怎么办?

你在说什么呢。见过多少管接头加工螺纹处要在螺纹的表面做后处理呢。现在市面上很多接头都是没有黄铜不锈钢类最次就是灰铸铁,有几个在螺纹表面需再处理的。是要喷漆喷砂还是抛丸,还是电镀,还是激光强化啊,通常那些廉价的含铜量很少合金接头确实有电镀工艺,但是那真的效果好吗,很多接头的接触面与螺纹的电镀层很容易受压而破裂是造成密封失效的一个原因。所以市面上最常用的铜合金与不锈钢材质的接头来看都是没有再加工的螺纹上再表面处理的啊。

网友:
三通接头螺纹(内丝,外丝)组合型式,自己可以提要求,找厂家定制,另外,找一些专门做接头的厂家,让供应商帮你找。平时要培养几个供应商,紧要关头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接头都是做好工装上好钻头,一次大批量生产的,厂家怎么可能没有半成品,只是给你做几个非标的钱少麻烦不愿意干而已。钱多当我没说,钱多怎么着也有人干。我觉得公司制度完善点的都不愿意接这些活。

网友:
我怎么觉得本来就是有标准的?只不过你刚好用的是非标的吧

网友B:
这个难啊,有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我都自己做接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啊,有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我都自己做接头的。

老哥你好,自己做接头,可以沟通下吗

网友:
锻制不锈钢接头,螺纹都是可以定制的。只是价格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