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选型

楼主(2021-07-19):
同步带选型的时候,图里这个xh型小带轮转速3600-4800最小齿数查不到怎么办

网友:
你还是先考虑一下,同步带能不能以这样的速度运行吧。

网友A:
把你的计算过程发上来吧,这样描述,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选不到合适的。

网友B:
你这设计功率得有多大?

网友:
这款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设计功率得有多大?

30KW电机1500转,想用带轮增速到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计算过程发上来吧,这样描述,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选不到合适的。

这是本来用22KW的,换成30KW的就要选XH型了,但是做同步带的说XH型到不了4000转
就是想用同步带增速能达到4000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