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件的BOM为什么是2行 源文件

楼主(2021-07-20):
大佬帮忙看下是啥问题?搞了一天了也没搞明白

网友:
因为你的 BOM表 设置了 详细信息
具体的BOM设置 你挨个点点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关键是其他零件是不能选缩进这个选项的。这个零件却可以选缩进。而且我的装配图生成BOM清单时选择的就是缩进,其他零件没问题,就这个零件会显示多一行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点了焊件,不小心

网友:
是不是图框没有设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