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转化PDF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20):
CAD转换PDF后背景(底色)是白色,导致很多尺寸看不清,请问这算是问题吗?还是我操作不对,不能直接转化。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图层没设置好

网友:
换成白底能看清的颜色。

网友:
把尺子线和文字的图层颜色,改为深色。

网友:
转PDF时选A0图纸

网友A:
右上角换一个打印样式

网友:
打印选项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换一个打印样式

这个可行,改完以后全是黑色的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换一个打印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

就是这个意思,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设置成纯色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