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程图 模型修改后工程图尺寸总飞

楼主(2021-07-20):
solidworks 模型修改后,工程图里的部分视图的尺寸飞的严重   怎么解决!

网友A:
自己就飘很远吗

网友:
有个屡试不爽的招: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点评):
干掉老板

网友B:
遇到复杂模型,修改后要把工程图尺寸位置重新编辑,最终图纸最好转化成CAD格式,才能稳定保存图纸。否则时间久了之后,打开工程图,还是尺寸满天飞。

网友C:
可以自己写个小插件实现工程图自动更新,计算视图比例、视图间距、尺寸定位,sw自带功能是实现不了自动更新的。

网友D:
你模型尺寸修改太过了吧,如果设计还没最终确认之前就别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复杂模型,修改后要把工程图尺寸位置重新编辑,最终图纸最好转化成CAD格式,才能稳定保存图纸。否则时 ...

我都是存为pdf,比cad更方便查看,而且不用担心篡改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就飘很远吗

是在调整三维模型后,原来工程图的尺寸就飞了好多 飞的好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模型尺寸修改太过了吧,如果设计还没最终确认之前就别出图

对的 ,是修改了模型。我就是把桁架建模了,然后通过修改三维模型中桁架的跨度,来实现不再重新建三维模型的情况下,出两张不同长度的桁架工程图纸,这个操作就是尺寸飞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写个小插件实现工程图自动更新,计算视图比例、视图间距、尺寸定位,sw自带功能是实现不了自动更新 ...

对,就是改的太大,然后就飞的太多,能解决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改的太大,然后就飞的太多,能解决不?

能解决啊,编程的逻辑不是说了嘛,通过原来视图的尺寸和间距,以及原来尺寸的相对坐标,计算新视图比例及尺寸坐标,程序要自己编写的

网友:
没办法啦,一个个的去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解决啊,编程的逻辑不是说了嘛,通过原来视图的尺寸和间距,以及原来尺寸的相对坐标,计算新视图比例及 ...

对于新手来说这个好实现不?或者有相关的指导资料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顶一下,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