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标注显示双底孔,请问如何设置?

楼主(2021-07-20):
如图所示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极限偏差,要显示最大值和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极限偏差,要显示最大值和最小值

正解,感谢

网友B:
你用孔标注工具去标注螺纹孔,就必然是这个结果,关于这一点,帮助文件说的很清楚,本来孔标注工具是为异形孔向导建模的孔服务的,你非要用到螺纹孔上,就相当于让孔标注工具强行把螺纹孔识别成异形孔,自然就这个效果,说到底,是你望文生义,自以为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极限偏差,要显示最大值和最小值

你机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孔标注工具去标注螺纹孔,就必然是这个结果,关于这一点,帮助文件说的很清楚,本来孔标注工具是为异形 ...

嗯,感谢,还是公差惹的祸!

网友C:
设置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的问题啊

说的是啊,版本越高设置就得越精细!

网友:
如果标注尺寸不多,自己删除掉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