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点后四位小数

楼主(2021-07-20):
http://www.cmiw.cn/thread-1031345-1-1.html  上午在别人的这个帖子里我回复了两个问题,帖子马上就要沉了,不得已把这两个问题单独发出来请教大家:

曾经一个负责外协的,指责研发的同事:“你这键槽公差给的有问题,第四位小数怎么测量?”研发的同事说:“我是按手册上的国标给的公差,没问题,用最精密的测量仪器测量不就行了。”

当时我对这同事心里还有一丝不屑,但我在旁边偷偷翻了翻手册才发现,毂上3个宽的键槽公差还真是4位小数。

弱弱地请教各位社友,一,标注时你们也是3+-0.0125吗?二,怎么测量?

网友:
没用过3的槽,内测千分尺应该能满足需求。
读数显示3.012就可以验收了

网友:
我一直标到丝就结束了,再精确下去确实量具精度有限

网友:
按书上标,量不量的到是另一回事。

网友A:
尽量靠中差靠上一点或者直接通止规法啊你直接给最标准量块
如果一个键槽都用最先进的仪器测量那加工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你可以不标,但出了事就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没按标准来,你做为设计人员不遵照手册,却去听车间质检的,就这一条就是非常失职。

网友B:
0.0125,到这个精度已经是到准计量精度了。一般精确到u时,就要对温度和时间进行控制。设计按标准出设计图也没问题,在转化成工程图的时候可以作一些能够操作的调整,比如0.012或0.011,既符规范也够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当然设计人员在设计时自然的规避是最好的。

网友C:
建议按实际要求填,
4位小数和2位小数的外协价格相差多了。
精度太高,如何验收也会是个问题

网友D:
精度高那就用三坐标检验尺寸及公差,当然成本也会提高很多。

设计公差给的合适,够用就行,没必要用很高精度的公差。

网友E:
就目前接触的工件来看,还真没有需要精度那么高的,楼主要知道,加工那么高精度的零件,机床加工费、检测费用可能会超过正常检测费用的几倍以上,这个成本增高可是老板不能接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尽量靠中差靠上一点或者直接通止规法啊你直接给最标准量块
如果一个键槽都用最先进的仪器测量那加工成本也 ...

对头,那个机械设计的,真的机械!瞎鸡巴搞!再有多久的实践经验,都是卵弹琴!

网友G:
第三位就实际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高那就用三坐标检验尺寸及公差,当然成本也会提高很多。

设计公差给的合适,够用就行,没必要用很高 ...

昀帅,JS9算不上高精度吧。只是手册表格上是个通过计算得到的+-0.0125。实际应用时是否要修改这个公差得值,使其更便于测量,比如标+0.013-0.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125,到这个精度已经是到准计量精度了。一般精确到u时,就要对温度和时间进行控制。设计按标准出设计图 ...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手册上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有根据有目的地在应用中对其调整。这和压根就不知道标准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按实际要求填,
4位小数和2位小数的外协价格相差多了。
精度太高,如何验收也会是个问题

位数越多精度就越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目前接触的工件来看,还真没有需要精度那么高的,楼主要知道,加工那么高精度的零件,机床加工费、检测费 ...

JS9的公差带算高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三位就实际意义不大了

通常来说是这样的。但多数公差带上下限的值都是3位小数,极个别就出现了题中的4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头,那个机械设计的,真的机械!瞎鸡巴搞!再有多久的实践经验,都是卵弹琴!

没有瞎搞的怎么能衬托出那些一本正经搞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瞎搞的怎么能衬托出那些一本正经搞的呢

有检测指导写到“公差0.009-0.018时,安全裕度0.001,计量器具不确定度0.0009”,给出的0-50外径千分尺的不确定度0.004,给出的说明:当采用比较测量时不确定度可以小于0.004.

网友:
没毛病啊,标出来的数据0.0125,即你量出来0.012都是对的,这个公差带很难测吗?

网友(点评):
我个人觉得加工的难易在于公差带的宽度,越宽越易,越窄越难,而和公差带的极值是几位小数没有关系。

网友: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明明初中的文化水平就能处理,但你没有大学本科的学历就是不给你上岗!

网友:
图纸退回去,让把温湿度也标上

网友(点评):
地球人都知道的要标吗?

网友:
没见有人问:配合的键公差是多少?除了尺寸公差,还有形位公差哪  !!! 直线度,平面度,垂直度,还有个粗糙度……。

网友(点评):
GBT1096中键的精度h8,3-0.014

网友:
引用 楼主:
JS9的公差带算高精度吗?

如果需要检测到小数点后边4位的精度,就确实需要高精度的检测

网友(点评):
可以极限量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第三位就实际意义不大了

观点汇总
1.楼主提出的问题
1.1按手册上的国标给的公差键槽3±0.0125,是否合适 ,位数越多精度就越高吗?JS9的公差带算高精度吗?
1.2怎么测量
2.关于标注回复观点
2.1认为按国标给的键槽公差3±0.0125标注是正确的
按书上标;你可以不标,但出了事就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没按标准来,你做为设计人员不遵照手册,却去听车间质检的,就这一条就是非常失职;没毛病啊,标出来的数据0.0125,即你量出来0.012都是对的.
2.2认为不太合适的
2.2.1一般精确到u时,就要对温度和时间进行控制
2.2.2精度高那就用三坐标检验尺寸及公差,当然成本也会提高很多。设计公差给的合适,够用就行,没必要用很高精度的公差。就目前接触的工件来看,还真没有需要精度那么高的,楼主要知道,加工那么高精度的零件,机床加工费、检测费用可能会超过正常检测费用的几倍以上,这个成本增高可是老板不能接受的. 第三位就实际意义不大了.
2.3认为完全是错误的观点
那个机械设计的,真的机械!瞎鸡巴搞!再有多久的实践经验,都是卵弹琴!
3.关于检测回复的观点
3.1. 直接通止规法检验。
3.2内测千分尺应该能满足需求,读数显示3.012就可以验收了。
********************************************************
检验给出的“0-50的内径千分尺测量不确定度为0.008;0-50的外径千分尺测量不确定度为0.004”,对3±0.0125来说内径千分尺的不确定度占了公差值的近1/3,比例大了。合适的做法是磨通止规吧,标到第四位对做通止规是有用的。单件生产用测量加经验判断了。

网友:
看用途,看加工设备。一般都不需要这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观点汇总1.楼主提出的问题1.1按手册上的国标给的公差键槽3±0.0125,是否合适 ,位数越多精度就越高吗?J ...

谢谢你的总结。我这是年头干得越多,越觉得看似简单的问题里边的问题越多。越对那些言之凿凿的话和人存着两分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目前接触的工件来看,还真没有需要精度那么高的,楼主要知道,加工那么高精度的零件,机床加工费、检测费 ...

 我个人觉得加工的难易在于公差带的宽度,越宽越易,越窄越难,而和公差带的极值是几位小数没有关系。

网友:
这就是读死书了,公差给后4位,又不是强制你也非得检测到后4位,你加工检测按±0.01,也是合格的,难度也没提高太多,难道非要用后4位精度的检具去检查? 有条件就按±0.012,没条件按±0.01.就算是设计改公差,也不过就是这么个改法,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可以的,精度要求太高,也做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精度得上坐标测量机了,也只能到三位小数

网友:
3mm键槽一般情况下采用松配合为佳,紧配合非常难装配,很可能敲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