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夹爪的这个位置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楼主(2021-07-20):
如图,直边跟中心线偏移了1-2mm,中间还干了个小圆弧,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实际装夹时,这个位置并没有什么避让的要求,请各位看看能不能解答下。

一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给后面的热处理预留的形状,但不用这么做也不影响。。。

补充内容 (2021-7-21 08:22):
又想到一个可能性,会不会是做夹爪的时候一次性做6个(为了保证装夹面和定位面的精度),均分后,再各自切掉1mm,这样虽然增加了工序,但批量做的话其实减小了成本。

网友:
是不是预留的变形量?

网友:
夹爪之间要留有间隙

网友:
要看裝配圖才搞得清楚吧?

楼主:
装配图长这样

网友:
木有间隙就夹不住了。。

网友A:
大胆猜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整圆,切割成3个,但是为什么会有圆弧个人猜测可能是工艺问题

网友B:
多看看夹爪,防滑爪就明白了。。。。

网友:
1, 3爪闭合后是要留间隙的,这个没啥说的。2,我猜侧边的小圆弧是不是安装时定位用的?3,装配图也没看到侧边小圆弧啊!

网友:
可以夹到设计最小圆而不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夹爪,防滑爪就明白了。。。。

装夹面开的那个圆弧好理解,增加夹紧力,但侧面的这个就不太理解了,相对于整圆来说,这两侧的面是没有任何干涉的,而且夹爪与夹爪之间离得远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胆猜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整圆,切割成3个,但是为什么会有圆弧个人猜测可能是工艺问题

按整圆来说,一个夹爪只占了1/6的区域,使用时用的是3个夹爪

网友C:
整圆加工后切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圆加工后切割的吧

从精度要求上看,是要求整圆加工后切割的,然后再多切一点有可能是为了批量做省成本。。。(瞎猜)

网友D:
做人留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人留一线

给你打钱

网友:
加工工艺用孔

网友:
是不是作为切割加工时的切割余量?

网友(点评):
我感觉有这个可能

网友:
最怕就是看到这样的图纸。必须要和好几杯咖啡才能让自己眼睛不出现闭合状态。

网友:
这个视图能证明什么,证明夹抓的工作状态吗

楼主:
具体是什么工艺会用到这种结构呢

楼主:
|ZHTJST发表于 07-21 14:15最怕就是看到这样的图纸。必须要和好几杯咖啡才能让自己眼睛不出现闭合状态。
大侠怎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图长这样

收缩空间吧

网友E:
偏移1-2mm是整体制作后留给切割刀具的尺寸,中间小圆弧是装配时定位销的位置,保证装配后各夹爪精确对齐中心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移1-2mm是整体制作后留给切割刀具的尺寸,中间小圆弧是装配时定位销的位置,保证装配后各夹爪精确对齐中 ...

感觉这个在理。

网友(2021-08-27):
就是割刀的宽度2mm

网友(2024-10-09):
这是几几年的图纸。有可能当时没有线切割。是有铣床锯片刀锯的。这个是锯片刀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