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21-07-20):
现有一机构,丝杆带动垂直上下约80KG物体升降。升降速度要求不高,但也不能太慢。平均约10mm长度3秒左右能到。
丝杆人家说是25T5 减速机1:40需要选择一个步进电机。大家帮出出主意,我是电气的打野鸡,人家厂家也不是很懂,让我帮选个电机。

网友A:
//在转速300转的情况下,扭矩能达到0.7NM即可
---------------------------------------------------------------
不好意思,上述计算错误,更新一下:
导程5mm,要求10mm/3秒。即2转/3秒;即要求丝杆必须达到40转/分钟;
而减速机为40速比的,那么就要求电机要达到1600转/分钟;
1600转/分钟,对于步进电机来说,速度有点高,建议最好选用伺服电机
-------------------------------------------------------------------------------------------
扭矩计算:
负载80KG,由于还有启动加速阶段,按照1.2的安全系数来计算,即80*1.2=96公斤(按100KG来算)
P=2*π*η*T/L(T型丝杆,η按0.5计算)
1000=2*3.14*0.5*T/0.005
T=1.59(此为T型丝杆输入转矩)
那么电机转矩=1.59/(40*0.8)=0.05NM
------------------------------------------------------------------
即得出:要求电机在1600转/分钟的转速下,能达到0.05NM的扭矩即可
-----------------------------------------------------------------------------------------------------------------------
从做功的角度去思考:80KG的物体,每秒提升3.5mm,需要功率为(η按0.4计算):P=F*V/η=800*0.0035/0.4=7W

网友B:
用伺服吧,步进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吧,步进不合适

能不能帮看下力矩需要多大?

网友:
|xuyi233402发表于 07-20 22:43
能不能帮看下力矩需要多大?
扭矩有0.06NM就够了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转速300转的情况下,扭矩能达到0.7NM即可

非常感谢

网友C:
有没有考虑过丝杆的强度,长期拉动80kg,行不行。另外25t5丝杆直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考虑过丝杆的强度,长期拉动80kg,行不行。另外25t5丝杆直径多少?

那个没事,动作频率很低的,只是到位后砂轮打磨。不做频繁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考虑过丝杆的强度,长期拉动80kg,行不行。另外25t5丝杆直径多少?

丝杆我不是很懂,25T5是不是直径25?别人就给了我这些信息。

网友C:
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 我这里按25mm算至少电机带减速机要提供10nm的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 我这里按25mm算至少电机带减速机要提供10nm的力气

1比40的减速机有没有算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1比40的减速机有没有算进去?

我是电气的不大懂这些,有个做钣金的老板让我帮选电机,看来还是要问问专业人士。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比40的减速机有没有算进去?

没有  我按最终出力计算的如果40比 就是0.25nm电机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  我按最终出力计算的如果40比 就是0.25nm电机  就行了

感谢感谢

网友D:
用步进电机成本低,而且也能实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步进电机成本低,而且也能实现控制!

是的最后选了1:5减速。12NM的步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转速300转的情况下,扭矩能达到0.7NM即可
-------------------------------------------------------- ...

不考虑加速度吗,帅哥。

网友:
很给力,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