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双轴承偏移

楼主(2021-07-21):
现有如果结构,轴是加热轴承安装上的,安装后发现轴有一度的摆动量,请问是轴承正常情况吗(设计错误),还是安装导致的偏移(安装错误)

楼主:
轴承本身会有一定的偏移余量吗?   我这个安装前,感觉轴承没有晃动量。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有一定的游隙,有一个初始允许偏转角度,手册可以查到

网友:
轴承座外圈定位间隙带来的晃动?

网友:
是轴在轴承里摆?还是轴承座带轴整体在摆

网友A:
轴承座里又套个轴承座,不晃等什么,为什么轴承座又套个轴承座

网友B:
轴承座的安装设计,是否有间隙?楼主试下用那四个螺钉松、紧轴承座,看看是否能对比出哪个位置的间隙引出的摆动量

网友C:
深沟球轴承本身就有游隙啊,两个轴承还离那么近,有摆幅正常。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没这么大。安装后如果不是过盈安装,就会摆动。这个案例中,影响的因素多了,要现场去看,打表。

网友D:
轴左侧的螺母上紧后,轴向力会不会太大。6系列的轴承能承受的轴向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沟球轴承本身就有游隙啊,两个轴承还离那么近,有摆幅正常。

转速为50转每分钟,有摆副还能用吗?轴端固定一个轮盘,15公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座的安装设计,是否有间隙?楼主试下用那四个螺钉松、紧轴承座,看看是否能对比出哪个位置的间隙引出的 ...

螺丝拧紧了,座不动,只有轴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左侧的螺母上紧后,轴向力会不会太大。6系列的轴承能承受的轴向力不大。

没拧紧,就挡一下,防止轴被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里又套个轴承座,不晃等什么,为什么轴承座又套个轴承座

糊涂了,本来是想用这双轴承,后来要全密封,轴承都买了,就直接改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沟球轴承本身就有游隙啊,两个轴承还离那么近,有摆幅正常。

加热安装轴时,没有一次完全进去,又用锤子敲了几下。会是敲的问题吗?
轴承买来没感觉有这么大的游稀

网友(点评):
游稀——轴承游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安装轴时,没有一次完全进去,又用锤子敲了几下。会是敲的问题吗?
轴承买来没感觉有这么大的游稀

感觉……我没有良好的感觉

网友E:
两轴承孔的同轴度或者与轴承配合的两部位同轴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轴承孔的同轴度或者与轴承配合的两部位同轴度不好。

同轴转没问题,只是一端受径向力时摆动,既可以用手晃动

网友:
“1度的摆动量”?你这测量方式哪里来的?依据是什么?常规测量是:自某轴向位置起若干长度处径向跳动量是多少。

网友(点评):
也没看明白怎么测量的

网友:
正常情况,轴承游隙造成的,你用的深沟?

网友F:
如果用的深沟轴承,这样算正常;改成角接触轴承就好了。

网友:
显然是加工精度不达标

网友:
大概率是你热装的问题,应该是套进去的时候有点歪然后下不去,硬敲下去的

网友:
你这个结构不应该这样设计,有些画蛇添足的感觉

网友:
问题查到了吗?偏摆角度是如何测量的?两轴承轴向间距约18mm,1°折算到轴承处有0.3的偏差,比较大的,应该好查吧。

网友:
轴承自身的游隙造成的吧

网友:
是转的时候摆,还是不转的时候摆

网友:
z轴承本身有点间隙,两个轴承又近,加轴之后相当于把间隙放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的深沟轴承,这样算正常;改成角接触轴承就好了。

角接触也不行,也会晃

网友:
换成交叉棍子轴承,一个交叉棍子轴承就够用了,这个没有间隙,好使,就是有点贵

网友:
加热后会变形吗?

网友:
深沟球不都这样有间隙的吗,用角接触

网友(点评):
内孔30的深沟轴承普通组径向游戏0.006-0.020mm.和1°相当于0.3mm差的比较多,游隙影响不了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角接触也不行,也会晃

用角接触轴承,两个轴承内圈的垫圈略短0.02,给一个轴向的预压即可。

网友:
公差有多少?

网友:
加工精度的问题吗,有给公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