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数和中心距定了,怎么分配变位系数?

楼主(2021-07-21):
三个齿轮外粘合,模数都是0.8,齿数分别为12,34,59,实际中心距比理论的偏大,不知道怎么变位?

网友:
来自百度知道

网友:
第五版手册第三卷,P14-24

网友A:
2个中心距说一下,我帮你计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中心距说一下,我帮你计算下

12齿(已知变位系数+0.3)和34齿的中心距是18.6(理论18.4),34齿和59齿中心距为37.4(理论为37.2)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齿(已知变位系数+0.3)和34齿的中心距是18.6(理论18.4),34齿和59齿中心距为37.4(理论为37.2)

按实际中心距,12齿变位系数按+0.3会存在根切。
计算了最佳啮合参数,详见图片,共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实际中心距,12齿变位系数按+0.3会存在根切。
计算了最佳啮合参数,详见图片,共你参考

这是啥软件

网友:
这个挺专业的啊

网友:
挺专业的,大佬能私发软件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