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16版本sp0升级到sp5会覆盖以前改过的设置和快捷键吗

楼主(2021-07-21):
想保留以前的设置不被重置的话,可以直接升级sp吗?

网友:
不会的,可以直接升级的

网友:
看看SP的全称,Service Pack
推出一个产品,但是经过推出以后,发现这个产品存在一些漏洞,这样的话就会有打补丁的说法,也就是把这些漏洞修复,service pack就是对一些漏洞就行修复的同时,会提供更安全得服务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保存自己的个性设置,新版本安装完后再可以导入。

网友:
SP5升级包有没有链接,SP0优点不稳定

网友:
我自己常用的配置都是存出来放外面的,重新装或者换电脑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把设置导出,再升级,如果变了,再导入设置

网友:
干吗用的??

网友:
配置可以自己备份,这样以后可以恢复为你自己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