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况下的扭矩是多少?

楼主(2021-07-21):
以液压为动力,用V形块对夹的方法把管子夹住。
当压力表显示为1.4MPa时刚好夹得住而不再转动,请问怎么算:
这时管子的转动扭矩是多少?

网友:
液压缸多大的?

网友:
先通过油缸算出输出力,然后由V形块算出对管件的正压力,
扭矩与摩擦力矩平衡得出管件可以承受的扭矩。

网友(点评):
你确定看懂了

网友(点评):
道理大家都会讲那么一点,关键要动手算出来。

网友:
请问提问楼主今年多大?

网友(点评):
现在轮到男士的年龄保密了哈

网友:
夹紧后,需要多大扭矩可以转动钢管。

网友A:
我这么笨的人,肯定是不会计算的,我会在管子一端焊六方,拿扭矩扳手打一下扭矩

网友(点评):
为了精确地求得需要的结果,就是这样做的,测得的数据与计算的结果差异确实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笨的人,肯定是不会计算的,我会在管子一端焊六方,拿扭矩扳手打一下扭矩

有道理,还有简单点的?

网友:
V型块有多长?

网友(点评):
这与V型块钱的长度关联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笨的人,肯定是不会计算的,我会在管子一端焊六方,拿扭矩扳手打一下扭矩

老哥真可以

网友:
夹管子的摩擦力产生的力矩计算。

网友:
好久不见

网友(点评):
是的,一年了吧

网友:
缺少以下条件:
1.管子的直径
2.V口的角度
3.V口材质及管子材质(摩擦系数)
4.液压缸的缸径

网友:
我是这么想的。1.4MPa达到力平衡,V块和管子接触就是4条线,分解到单线是0.35MPa,然后通过接触面积计算出压力,乘上管子的半径,就是扭矩了

网友:
这个还要计算摩擦力的啊

网友:
v型块的角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