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咋办

楼主(2021-07-21):
在用creo的时候  不小心误删了 所有所有版本,问一下 怎么恢复啊

网友A:
所有所有版本?这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所有版本?这就悲剧了

是所有版本,不是 所有所有版本

网友(点评):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软件删了好像不能恢复,只能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删了好像不能恢复,只能重新安装。

不是软件 是一个装配体

网友:
看的我一脸懵逼

网友:
我觉得没啥。。。。能删掉就证明不重要。

话说所有版本,当前版本也没有了,那就相当可以了。

网友:
所以没把握的我都会复制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