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 求指点

楼主(2021-07-21):
怎么把侧边变成一个弧度,可以跟顶部有一个更好的融合,求大神指点

网友:
“跟顶部完美融合”是指什么意思?
表达清楚点,或者上个草图,这样我作为新手说不定能帮到你。

网友:
你怕不是说的倒圆角。。

网友:
这难道不是一个倒圆角就能解决的事吗

网友:
放样可以达到要求吗?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A:
N边曲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N边曲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已解决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