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建模中,三爪卡盘啮合中的那个盘式伞齿轮怎样画

楼主(2021-07-22):
在SW建模中,三爪卡盘啮合中的那个盘式伞齿轮怎样画?

网友:
端面螺旋?  阿基米德螺旋线 公式输入一下。好像螺旋线功能也有面螺旋吧

网友(点评):
是指盘状伞齿轮,而不是盘螺纹

网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3b2f78c2184fa5ea237aea1.html
利用这个思路,其中样条线可以用SW自带方程驱动的功能生成螺旋线(当然随意画直接用样条曲线省事)

网友(点评):
路径是一段螺旋线

网友:
不用画,配件直接买的有

网友:
可以先画外形,然后放样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