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吸附铁屑、铁粉?

楼主(2021-07-22):
前辈们,请问液压站吸附铁屑的磁棒有没有哪位知道的,能不能发个链接啊我怎么找不到是不是搜索的名称不对呀?

网友A:
先找是哪里出现铁屑?在买块强力磁铁,放到液压油箱回油管附近,,运行几次,把磁铁拿出来,清理干净,再放回去。

然后,把油箱和系统的液压油倒掉,注入新的液压油,运行,冲洗几次,把强力磁铁拿出来清洗干净,并把液压油箱液压油和系统里的有倒掉,把液压油箱清理干净,再用面团把有内壁挨个地方粘干净,把液压管道拆下清理干净,过滤器滤芯换新的,这样才能彻底清除铁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是哪里出现铁屑?在买块强力磁铁,放到液压油箱回油管附近,,运行几次,把磁铁拿出来,清理干净,再放 ...

不是的前辈,不是出现了而是在设计时预防回油会有,想搞个磁力棒直接插到油箱里预防一下,所有问问看有没有啥现成的直接买的

网友B:
铁棍上面串一串磁铁自己做一个

网友C:
我们都是在油箱里丢几片强磁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棍上面串一串磁铁自己做一个

前辈可以的,完全可以搞成一系列规格再申请专利呀,以后当成标准件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在油箱里丢几片强磁就算了。

确实简单快捷,可老板觉得不好看

网友:
搞的管道吸附也行。

网友:
一般是采用的精滤方式,滤除杂质,磁吸附在一般的液压系统中应用有限,因为与液压移动接触的材质很多不是钢铁嘛

网友:
有带磁性过滤的滤芯,也可自己用不锈钢管封装强力磁铁,做成吊篮放入。

网友:
有哪种抽真空的吸附机器的!

网友:
一直都是面团清理

网友(2021-08-23):
淘宝买磁力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简单快捷,可老板觉得不好看

油箱里能看见么?
简单好用才是好的,关键还省成本。
磁棒定做的话价格估计不便宜啊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A:
先找是哪里出现铁屑?在买块强力磁铁,放到液压油箱回油管附近,,运行几次,把磁铁拿出来,清理干净,再放 ...

感谢,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