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装置怎么工作?

楼主(2021-07-22):
如图

楼主:
图在这里。
他转盘怎么转动的?在图里我看不出来

网友:
你猜?我猜是风吹的

网友:
下边有电机呗

网友A:
米思米案例(No.000148 间歇旋转机构)很好地解释了你要问的问题。

网友:
油压转盘  齿轮齿条传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案例(No.000148 间歇旋转机构)很好地解释了你要问的问题。

高手啊

网友:
说实话就这图我也没看到。

网友:
第2图中黄色的几个零件是的1张图中的什么位置?

网友:
没图片,看不到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