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齿形(螺纹)加工

楼主(2021-07-22):
各位大神,请指教。
该零件是百分表内部的零件,目前采用国产螺纹磨床加工,想考虑用其它方式来加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材料不锈钢;
2)圆棒4~5毫米。

网友A:
你这不是齿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齿条吗

是的

网友B:
主要看精度,精度高的还是用螺纹磨对付吧。

网友:
偏心工装+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精度,精度高的还是用螺纹磨对付吧。

螺纹磨床加工出来齿有点斜度

网友(点评):
平齿,就不能只进刀而不转轴?

网友:
这个精度要求较高的,可能你现在选用的工艺已经是最佳的了。

网友:
做专机啊

网友:
螺纹磨床是最好的工艺吧,因为对精度的要求高,如果有更节省的工艺的话,早就改变的

网友:
这个齿条精度还是挺高的,螺纹磨一次成型。

网友:
做个专机,我觉得,类似刨床的工艺,排齿一刀拉过去。可能有点异想天开了。

网友:
非标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