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M 15宽的同步带传动距离最大能到多少

楼主(2021-07-22):
各位大佬好    两头同步带轮用的是25齿的    现在设计到了中心距在2米半左右可以么    会不会严重影响精度   精度大概在0.1MM左右

网友:
干嘛不行  10米都玩过  不过我加肋了

网友:
我翻了手边欧规的同步带电缸,样册上最长3米,你的2米可以的。我做过3.5米的,电缸同步带一般是25宽的。我做的3.5米也是25宽或者30宽的。

网友:
宽度不够就加宽呗!

网友(2021-09-28):
是闭环输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