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傻瓜问题,请问这俩铣刀哪个好点

楼主(2021-07-22):
手上有两个铣刀柄,都是钨钢的,一个看截面是有个内芯的,另一个看起来是一体的,重量都感觉很沉。不知道那个有内芯的是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不做成一体的呢?
是不是内芯是钨钢的,为了节约材料外面套个别的材料做出来的?

网友:
从表面一般看不出啥问题,批量大的话得做寿命验证

网友A:
你的习惯比较特殊啊,居然右边的Ctrl键用的比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习惯比较特殊啊,居然右边的Ctrl键用的比较亮

哈,这个是组合使用的比较多。我这个键盘用了十年了,空格键更亮。

网友:
见过软芯增加韧性的,也见过硬芯增加刚性的

网友:
选核芯科技的。
其它不说,光这工艺,就比较难。

网友B:
那个有内芯的是不是进口的?

网友:
先说说哪把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有内芯的是不是进口的?

不知道啊,这是两个柄,我拿到柄打算做个刀废物利用下,发现这俩居然不一样

网友:
实际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第三行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两种材料的价格差别大,省材料就是省钱。

网友:
为啥加料?一为省成本,二为加特性。先看价钱,再看本性。

网友B:
这两种头我都见过,印象里那种有内芯的是不同材质的,好像是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头我都见过,印象里那种有内芯的是不同材质的,好像是进口的

请问是内芯的材料更好嘛?是不是外壳的材料差一些,内芯更好,这样节约成本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内芯的材料更好嘛?是不是外壳的材料差一些,内芯更好,这样节约成本呢

从我的判断来看,绝对不是为了节约成本。我猜想应该是为了提高轴的性能,防止出现崩断引发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我的判断来看,绝对不是为了节约成本。我猜想应该是为了提高轴的性能,防止出现崩断引发事故。

有道理,我看这个镶嵌工艺还蛮复杂的,外面还有一圈是铜的颜色。是不是有可能是复合材料了,一个硬一个软,硬的负载铣刀软的负责整体的韧性

网友:
这油光的按键    加上键盘上那飘落的头皮屑     工程师  妥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