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个老问题

楼主(2021-07-22):
各位是不是我操作的不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就是剖不出来视图,如果操作不对请指教,怎样才能剖出来,一直提示这个,不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
这个不是我的专业!只能观望。

网友:
难道你认为那里该有图形吗?
好巧,我用了N年,也和你一样,没图。不过你点几下,没准上面会出现一些字符。

网友:
正常剖面需要点这个图框吗?

网友A:
你想要什么样的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什么样的视图?

断开的剖视,但是一直剖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的剖视,但是一直剖不成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没有办法帮到你,信息不足。

网友:
点确定后,左边选项点击视图里面的一条线(剖切位置)或者自己算尺寸填数字、

网友:
这个是装配体剖视中让你选择哪些零件不剖开,比如一般轴类就不用剖,把剖切范围里轴选一下试试

网友:
就这样剖,没关系的。有些图是显示不出来。但是你当前剖切面上的所有东西都有。

网友:
说明当前剖切面没通过你想要的深度,,,,

网友:
这机器人又不是定制的,它怎能猜出你的心思。如果是老问题,问题出在你身上。你现在必须认清个现实,现实是你必须按软件的规则输入剖切深度,否则,你就得采用其他方法表达你的图纸。

网友:
确定不了?

网友B:
sw的话是可以直接选择剖视图的,没见过这个界面

网友(点评):
这不就是选择剖切零件吗,怎么这点事楼主说不清楚吗

网友:
也许是深度的问题 ,不输入深度值,选参照线试试

网友:
剖切面是哪个?

网友:
这个要算好合适的剖切深度,输入正确的深度后就能得到想要的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的话是可以直接选择剖视图的,没见过这个界面

断开的剖视图没见过?曲线画完以后出现这个弹框,点击确定后图面没有反应

网友:
在三维模型里测量要剖的面与其平行的最高点的垂直落差,之后再进行断开的剖面操作,设置剖切深度,保证深度大于之前测量落差值

网友:
选取的剖切线条不正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