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做过这种顶升移栽结构吗

楼主(2021-07-22):
向上顶升的时候是否会卡住,顶不上去。

网友:
条件限制气缸只能这样放吗?可不可以把气缸竖着放?这个顶升靠轮子滚动硬往里挤要的力会很大啊!

网友:
做剪刀机构顶升也好啊

网友A:
你这玩意顶不上去正常,顶上去了。是神迹

网友:
行程不大偶尔用一下还可以。

网友B:
这几个机构的运动关系和传动链没看明白。

网友:
原理是可以的,楔块式升降。但你这个导向太弱了,要加强。

网友:
建议再靠近凸轮的地方,放四个导向柱。

网友C:
分析:
1.侧向力很大,4个斜块的方向都是朝一个方向的,试试能不能对向设置,侧向力相互抵消
2.4个轮子和斜块如果调整的不好,有的接触上,有的接触不上,会产生倾覆力矩,导致卡住
3.两个导杆导向,太单薄了,最好是设置4根,并且根据你的负载,考虑是否加长单根导杆的导向长度(加长导套或者用两个导套)
4.顶升滚轮的支撑性能一定要考虑到位,校核的时候一定要求1个滚轮就能承受整个顶升力,并且还要乘以安全系数!
----------------------------------------------------------------------------------------------------------------------------------------------------
更新一下:
楼主,我发现你这个轮子底下还有拖板,这轮子能转的动么???

网友:
大神们分析的到位。谢谢分享。赞

网友:
楼主放弃吧,去年一条20多米的倍速链,空间受限,好多升降工位都是这种机构,我还是上4导柱,正弦升降曲线,怎么说了,能用。但是会有冲击,特别是下降时,那声音,听着很酸爽,挂了好几个弹簧缓冲器,还是很大

网友:
大神们思路很快。牛
3楼讲的是比较常见的方案,建议采用
9楼讲的优化方案,第一条在不再增加一个动力的情况下,没想出来怎么消除侧向力,有方案的,请指导一下。
12楼讲的是经验,目前看肯定会出现很大噪音,并且磨损会比较严重。建议增加一个向下的限位。

希望楼主能持续更新,来做复盘

网友:
设计不是很科学

网友:
把你的楔形块坡度做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
1.侧向力很大,4个斜块的方向都是朝一个方向的,试试能不能对向设置,侧向力相互抵消
2.4个轮子和 ...

轮子是惰轮形式的,气缸推的时候能转。

楼主:
忘记说了;顶升的是一个重量10KG左右的工装板。负载不是很大。
滚轮是惰轮形式的,气缸推动时,滚轮是可以转动。

网友:
剪叉不行吗

网友:
这样可否?

网友:
顶升力如果算的足够的话,那可能是导向有点弱

网友:
掐指一算,这个东西两个导向四个受力点往上,不妥易完犊子。为什么不搞四个导向 两个力往上顶

楼主:
这样感觉跟我现在楔块没太大区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感觉跟我现在楔块没太大区别啊

上升和下降过程没有冲击,要求安装精度高一些,做成可以调节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玩意顶不上去正常,顶上去了。是神迹

为什么顶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顶不上?

你觉的那两轮子能同步么?更何况可能是四个轮子。三个方向可能都不正

网友:
剪刀差移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机构的运动关系和传动链没看明白。

气缸往前推,轮子往前走硬挤楔形板,框架往上抬;传动链是电机带带轮转载,和顶升没有关系,懂了啵

网友:
盲猜直线轴承爆炸。不如做个凸轮,气缸带凸轮转,凸轮顶升,四个直线导向是必须的。

网友:
轮子硬挤进去,受摩擦力很大哦